楼主(2011-06-11):
真诚请教VFD015M21A接线,因为VFD015M21A是220V输入 却用的3相接线端子,不知道怎么样接220V电源

真诚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接 R   S试试
说明书应该写了

楼主:
说明书已经看了好几天时间了,几乎可以背出来了。上面没有说单相电怎么样接。只标了3相电的接法。
问题在于它标的是系列产品的接法  这个是220V的,却没有

网友B:
这种三相一般随便接二相都可以的;

楼主:
是接220V,随便接2组端子吗?

网友C:
R.S,T接任意两个端子都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激你的答复
请问起停外部开关接那2个端子呀

网友B:
呵呵;没有说明书?
初始设定M0为正转端子,M1为反转;
GND为公共端;

楼主:
非常感激大家的帮助 在大家的帮助下  机器已经安装好 今天已经正常工作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首次使用变频器的话,建议说明书好好的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