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我公司有一台220V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损坏,因公司有一台闲置的3相380输入的台达变频器,所以想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我将它安装完后问题出现了,电机严重发热,测量其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2.0 5.0 6.8)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是平衡的350V,断电后测量三相阻值已经不平衡。后观察机器的说明书发现电机居然是三相200V的。现在想想,可能是由于我380的变频器输出地电压太高了导致线圈电流过高电机发热引起定子线圈匝间短路。现电机已经拿出去维修。
在此想向各位师傅们求助一下,能否通过参数设置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控制在220V以下。具体应该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把电机接成星型或者接200的电源啊  参数这里很难的啊

网友B:
设置频率最大值对应的电压为200V即可(限制变频器能力了),或若原电机为三角形接法的话将其改为Y接法。

网友C:
回复楼上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帮你顶下
还有一些焊条的焊接问题我也不太明白
主要有以下焊条,希望有懂的人能把这个焊条的使用注意事项发上来
铸铁焊条
耐磨焊条
堆焊焊条
耐磨焊丝
碳化钨焊条
合金耐磨焊条

网友D:
首先你以前的变频器是单相220V的,那电机接线肯定是三角型接法,如果你换成了三相变频器,电机的接法要换成星形接法,不然肯定要烧电机

网友E:
变频器选择V/f控制模式,设定最高电机额定200v电压,电机最高额定频率。改一下变频参数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师傅们的指点,今天调了一下变频器的最高输出电压将之设置为220,但是在测试时用指针式万用表测了一下其输出电压,其电压并没有控制在200V以下,当频率调到最高60HZ时其电压还是达到了380V左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我的参数设置:P03最高操作频率选择    60
                          P04最大电压频率选择    60
                          P05最高输出电压选择    200
还有中间频率和中间电压这两个参数不知道怎么选择,希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