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系数!

楼主(2011-06-11):
请教朋友们,同期系数是按什么标准来计算的呀!

网友A:
同期系数是哪方神马?

网友B:
同期系数是指所有设备同时运行的几率比。也叫同期率,每间企业的生产状况不同它的同期率也是不同的,一般是总容量的70%左右,但我们也使用过90%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C:
同期系数为什么不按照100%来计算呢?70%的话,过不了多久就可能需要增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期系数为什么不按照100%来计算呢?70%的话,过不了多久就可能需要增容了。
一般来说,每间公司在进行设备扩容或者新投之前,都要经过经济可行性论证,生产能力一般是规划在10年内,假如在短时间内企业不能把所有的设备全部启用,但同期系数选用100%的话,其基本电费打入生产成本是非常厉害的,因此使用同期系数这也是一个节能降耗的措施之一。为什么每间公司不同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每间公司在进行设备扩容或者新投之前,都要经过经济可行性论证,生产能力一般是规划在10年内,假如在短时间内企业不能把所有的设备全部启用,但同期系数选用100%的话,其基本电费打入生产成本是非常厉害的,因此使用同期系数这也是一个节能降耗的措施之一。为什么每间公司不同就是这个原因。
哦,谢谢你的详解。但是我在想,用同期系数来计算,是不是想估算单位的用电容量。然后再把单位的变压器或供电容量加大到100%,为以后的用电扩容做储备,如果是这样的话,倒是有价值的。是吗?

因为没有做过这种设计,所以很好奇。再次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我想问下,同期系数怎么样来计算呀!

网友B:
一并回楼上两位:举个例子说明同期系数:例如你的企业设备总容量是100KW,但是日常使用率只有70KW左右,那么同期率就是(70/100)X100%,假如你按照100KW的容量来报装用电量的话,你的基本电费就是100KW,但实际你是用不了那么多的,实际只用了70%,那么剩下来的30%就很无辜地被多收了,所以企业在投运论证的时候,一般是按照你的设备同期率来报装用电量,如上例,本来报装100KW,但是实际使用只有70KW,那么算上同期率的话,你只要报上70KW,那么电量就100%用尽了,不存在多收问题,对于一间企业的运行,30%的基本电费一年可是一大笔的开支,发奖金都不错了。

网友D:
谢谢大家   刚刚明白这个问题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并回楼上两位:举个例子说明同期系数:例如你的企业设备总容量是100KW,但是日常使用率只有70KW左右,那么同期率就是(70/100)X100%,假如你按照100KW的容量来报装用电量的话,你的基本电费就是100KW,但实际你是用不了那么多的,实际只用了70%,那么剩下来的30%就很无辜地被多收了,所以企业在投运论证的时候,一般是按照你的设备同期率来报装用电量,如上例,本来报装100KW,但是实际使用只有70KW,那么算上同期率的话,你只要报上70KW,那么电量就100%用尽了,不存在多收问题,对于一间企业的运行,30%的基本电费一年可是一大笔的开支,发奖金都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