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正泰接触器型号是:CJ20-63 AC220v的线圈
大家好真的很急啊,,帮下忙。。
这个型号接触器A1 A2是接线圈的,为什么我用万用表量是接通的呢?滴滴的想万用表。。按道理线圈只有阻值,但在万用表上不会滴滴的响接通吧。。我现在不敢上电。。不知道这接通是不短路了?

大家忙下我谢谢了大家

网友A:
再测量一下电阻值是多少;
若有怀疑,可在线圈回路内串适当的熔断器后、再通电试验,做好安全防护。

网友B:
测下电阻的看看有多少啊?

网友C:
万用表上不会滴滴的响接通吧,你用的是哪个档位呀,可能你用的是二极管档位吧,用10X100电阻档测量,一般约二十欧

网友D:
一般电阻是20欧姆左右,但是万用表蜂鸣档有可能会响的,这没有问题,只要有大约20左右的电阻就没问题。我量过的线圈基本上都响的

楼主:
楼上您好
我的电柜里还有CJX2-1810  AC220V型号的接触器,但是这个型号的不会响,只是显示电阻值,。。这是为什么了、?
谢谢了

网友D: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种型号的接触器。不同规格的接触器线圈的直流电阻都不一样的,一般万用表蜂鸣档在直流电阻50欧姆以下一般都会响的。响不响暂且不管,你只要看看直流电阻的大小,只要有电阻,就不会短路,可以正常通电

网友E:
同意楼上观点,试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哦 那测电阻的时候只是转到电阻档位侧就可一般20欧姆?,不用转到蜂鸣档位?
蜂鸣档位一般是测通断的吧?我看到蜂鸣档位测得时候也有阻值
蜂鸣档位和只测电阻档位的阻值不知道一样吗?

网友F:
看来是新手,1810的线圈漆包线比较细,所以阻值大,相反大功率接触器线圈漆包线粗,阻值小

楼主: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谢谢你们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种型号的接触器。不同规格的接触器线圈的直流电阻都不一样的,一般万用表蜂鸣档在直流电阻50欧姆以下一般都会响的。响不响暂且不管,你只要看看直流电阻的大小,只要有电阻,就不会短路,可以正常通电
维修时 慢点 测量时看清楚 不是会走弯路的

网友H:
嗯 有些万用表打在二极管档位的时候,只要组织小于30欧,就会发出蜂鸣声的。 建议还是用电阻档测量一下线圈的电阻有多大。

网友I:
阻值多少?

网友J:
勇敢的送电,如果短了电源开关会跳的,不用害怕。。

网友K:
测电阻就对了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再测量一下电阻值是多少;
若有怀疑,可在线圈回路内串适当的熔断器后、再通电试验,做好安全防护。

网友M:
关于接触器线圈的问题,大的接触器线圈容量大,绕制线圈的线经比较粗,所以阻值小,用表测量时就会声音。

楼主:
楼上的你们好   急、、
我今天测了一下接触器线圈电阻,我有6个星三角启动的泵,其中有4个星型启动的接触器电阻是37欧姆,有两个既然是130欧姆,相差这么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了接触器,还是短路了,大家帮我下,这是为什么了,现在还没有上电了。。

网友N:
这是正常的,用二极管档位测量电阻时,当电阻很小时它也会响的,如果你用它来测量多个灯泡并联的电路它也会响,但是线路却是正常的,我经常碰到的,你的控制回路中应该加装保险的,可以通电试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