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请教(风之力)师傅关于AGP3301-L1-D24黑屏的问题,就是我公司有一台这种型号的屏一开机时屏还是亮的可以看到文字和里面的按钮,但是显示完几秒钟屏就黑下来了,从侧面斜着看还可以看到里面的按钮开关。不知原因是什么.送去给维修的人他们说这种屏还比较新配件在国内难找。

网友A:
1.这个屏之前用是好的吗?
2.你先把通讯电缆拔掉,是否黑屏?

楼主:
之前一直在用,是突然变成这样的,拔掉通信线也没用。

楼主:
就是拔掉通讯电缆也和原来一样的黑屏.

网友A:
那就送PROFACE无锡工厂检修吧。

网友B:
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C(2012-08-02):
AGP3301-L1-D24的232通信电缆怎么做。谢谢

网友C:
AGP3301-L1-D24的232通讯电缆怎么做哈,谢谢

网友D(2014-02-20):
用了多长时间了?背光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