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机断路器的空开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1-06-11):
电机断路器,就拿西门子的来说吧,有空开跟热继两种功能。
有个旋转的可以调电流大小,这跟热继一个意思,是调过载保护电流。
空开的电流呢???
平时空开不是有C多少,D多少吗,达到这个电流空开就跳闸,那电机断路器的这种电流是多少呢??
能否举个例子说说。
这玩意平时别人叫“空开”

网友A:
c是照明系统用的 D是动力系统用的 那你把电机短路开关的电流调节大约调到比电机满载电流的2倍左右就差不多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是照明系统用的 D是动力系统用的 那你把电机短路开关的电流调节大约调到比电机满载电流的2倍左右就差不多啦
回答的不错啊

网友C:
C型的空开脱扣时间比较短,一般我们用在阻性负载上。D型的空开脱扣时间比较长,可以用在感性负载上。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是在它的额定电流的4-6倍。

楼主:
意思就是说这个调的是空开的电流,不是调过载保护电流,
那这个电机断路器就是空开,不起过载保护作用???

网友D:
期待标准答案

网友E:
3VU1640的额定电流是40A,带有热脱扣装置。断路器的跳闸电流是以40A为依据。D型是10倍额定电流2秒跳闸。热脱扣选择可以根据电机大小来选择,一般是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这样可以起到过载热保护。
断路器主要是短路保护,短路电流越大,跳闸时间越短。这些在西门子的低压电器手册上都有说明。

网友F:
这种主电路和保护电路是设计好的,只要按电机的大小选择,再调保护值就好了.

网友G:
C型的空开脱扣时间比较短,一般我们用在阻性负载上。D型的空开脱扣时间比较长,可以用在感性负载上。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是在它的额定电流的4-6倍。回答的很全面啊

网友H:
楼上的回答都很好啊,西门子的这种断路器现在再没有机会使用了
现在单位用的都是浙江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3VU1640的额定电流是40A,带有热脱扣装置。断路器的跳闸电流是以40A为依据。D型是10倍额定电流2秒跳闸。热脱扣选择可以根据电机大小来选择,一般是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这样可以起到过载热保护。
断路器主要是短路保护,短路电流越大,跳闸时间越短。这些在西门子的低压电器手册上都有说明。

  标准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3VU1640的额定电流是40A,带有热脱扣装置。断路器的跳闸电流是以40A为依据。D型是10倍额定电流2秒跳闸。热脱扣选择可以根据电机大小来选择,一般是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这样可以起到过载热保护。
断路器主要是短路保护,短路电流越大,跳闸时间越短。这些在西门子的低压电器手册上都有说明。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我还有些问题:
3VU1640是一个系列吧?
所有这一系列的电机断路器的跳闸电流都是40A吧?
是以最后的“40”为依据吧?
如果是3VU1340呢,跳闸电流也是40A吗?
可以调大小的电流才是过载保护电流吧?
这种断路器有D型的吗?

楼主:
顶一下,我能猜到意思,但希望直接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3VU1640的额定电流是40A,带有热脱扣装置。断路器的跳闸电流是以40A为依据。D型是10倍额定电流2秒跳闸。热脱扣选择可以根据电机大小来选择,一般是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这样可以起到过载热保护。
断路器主要是短路保护,短路电流越大,跳闸时间越短。这些在西门子的低压电器手册上都有说明。

“D型是10倍额定电流2秒跳闸”
这里的D型不是指像3VU1640什么的吧,是指普通的,像C什么的,D什么的空开吧?
比如,C32,D32

楼主:
今天上班时想了下以前上学学的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大学时学的一些工科的课程,
我觉得我们中国很大部分这方面的知识都是引进国外的,产品也是引进,自己造不好的来,
不是我媚洋崇外,在自己的工作当中,用的到东西国外的就是好,国家要跟进不花大气力不行啊!!!!!!!!!!!!

网友J:
其实我个人认为,空开适合做断路器和线路过流保护,要是保护单个的电动机我觉得还是热过载保护器来的经济实惠些。母线的短路保护还是用熔断器反映速度快,保护效果好些。

楼主:
保护电动机时,我知道空开的选择,但是保险丝的选择会不会跟空开有点不一样呢???
还有保险丝在熔断的时候会不会产生电弧???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楼主:
这个是相当于热继的可调的电流吧?

楼主:
这相当于空开的电流吧?
相当于空开的C多少吧?
是热继最大电流的10倍左右,第7楼的10就是这个吧?

楼主(2011-09-13):
大功率的设备为何用保险丝,不选空开呢?
是不是成本的问题?
有人说保险丝被熔断的时候不会产生电弧,因为这样才选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