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昨天在厂里装电柜,用电笔量,四根火线,吓我一跳。
然后用万用表量,其中一根火线跟其它三根是330伏(这根线本应该是零线的,其它三根正常),最后把这根线调成零线,电压220伏,正常。

当时我问我师傅,这330伏是怎么回事,他说中性线飘移(是飘移),说是中性线断掉了(忘记他说是地线还是中性线断掉了)。

不知道这330伏怎么解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师父应该可以帮你解释这个问题啊 你应该跟他请教啊 这样可以加深你们之间感情的啊

网友B:
你身边的师傅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C:
你师傅说的对,零线断了

网友D:
这是基本知识啊

楼主:
零线断,不可能成为火线,更不可能跟别的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30伏啊???
请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E:
零线断了。你量出的330u电压是从负载回来的另一根相线和你量那根相线的电压

楼主:
如果缺相的话,测出来是330伏是可能的。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吧,我这样说吧,四根线,三根火线,一根零线,
有人动过线了,零线成了火线(估计零线接到火线上面去了),用表量这根线跟其它的三根线电压为330伏(其它三根没人动过),然后我师傅说中性线飘移,零线断了(零线断了还是地线断了我忘记了)

网友F: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87059
 看这个贴吧,很好解释了,解释很完善

网友G:
如果你说零线的那根接到相线上,有可能会3根相线都330V吗?有最有一根也会同相吧,你这不会是4根相线吧,,应该是你师傅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87059
  看这个贴吧,很好解释了,解释很完善

谢谢,现在懂了。

网友H:
懂了就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