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工业用电炉变压器大致可分为3类:电阻炉变压器、电弧炉变压器和感应炉变压器,请问工业用电炉变压器基本电费的收取和其他变压器一样吗?

网友A:
一般都是按容量收取,具体可咨询电力部门。

网友B:
不知道 所以来学习

网友C:
不管你是用什么变压器,电力部门不去考虑,只按照你的报装容量或者最大容量收取基本电费,还有,你的用电性质电力部门是不会理你的,他们只关注功率因素。

楼主:
从网上搜寻,好像电炉变压器基本电费便宜点

网友D:
我公司 用中频电炉 电费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