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初学请教:当Y0-Y27有24路输出分别动作时,Y30同步输出,用什么语句来编最好?
是控制油路系统,鞋机上要用的。Thanks!
这样对吗?
LD X051
DMOV K6Y000 D0
LD> D0 k0
SET Y030
LD= D0 K0
RST Y030
第二步是K6还是K3?
明白了!
k1Y0就是Y3Y2Y1Y0
k2Y0就是Y7Y6Y5Y4Y3Y2Y1Y0
k3Y0就是Y13Y12Y11Y10Y7Y6Y5Y4Y3Y2Y1Y0
k4Y0类推
dmov k6Y0 d0的意思,就是把Y27--Y0共24点状态的状态传送到d1d0寄存器
对吗?
很高兴得到大家指点!谢谢大家!
那下面的是不是对了?我是初学,惭愧!但有所收获!!
LDD<> K6Y000 K0
OUT Y030
ok了!!

网友A:
Y0~Y27只要一个有输出,Y30就输出?

网友B:
其实你这个在油路系统中 就好像有油阀要动作 控制卸荷阀的电磁阀就要动作
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dmove k3y0 d0
                           if d0>0 then
                            y30==1
                           else
                            y30==0
                          end if
(d0是32位的 包括D0 D1)(自己转换成梯形图啦 逻辑对就可以了)
个人看法

网友C:
DMOV K6Y0 D0
> D0 k0         set y30
= D0 K0    RET Y30

网友D:
很好的例子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
LD X051
DMOV K6Y000 D0
LD> D0 k0
SET Y030
LD= D0 K0
RST Y030

顶楼的程序,思路应当可以;
但传送用的是32位指令,接点比较指令应当也要用32位的。

网友F:
那不就是
LDD<> K6Y0 K0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服了1-6楼的各位,总是喜欢走弯路
   1.简单的问题,让楼主自己总结出来不行吗?
   2.就思路本身来说,并无不可,遇到有的问题,说不定能用上;
   3.通过几种方法的比较,能了解各自的特点。

楼主:
感谢指点
确实如所言,非常感谢!学习理解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