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各位师傅 帮我分析哈这个故障 我公司有台15KW的深井泵 变频器是18.5KW的 故障现象就是运行中过流 频率大工作时间短就跳了 频率调小点 工作时间长点 反正不能用 找人来看了 变频器 电动机 电压都正常 希望大家说哈自己的看法 {问题已经解决
}

网友A:
变频器,电机都没毛病怎么可能呢

网友B:
变频器、电机都没毛病。那就要看看泵有没有问题?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就是很少见到 所以才让大家讨论哈 设置也没有问题 变频器输出电流也不高

网友C:
什么品牌变频器?有没故障电流在多少安培?正常运行电流是多大?

楼主:
CVF-G3/P3 正常电流在18.9A

网友D:
变频器维修、电源维修、PLC维修、电路板维修合作(轻松赚取兼职收入)
您好:

我不想把这看作是销售,我更希望这是一次合作。

我们公司是专业从事变频器维修线路板维修PLC维修电源维修东芝CT维修以及伺服、触摸屏、驱动器等工控产品的维修。专业人才汇集,资深电气工程师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同时也从事 各大品牌X光机维修、东芝CT维修以及其他医疗设备维修。

有下面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合作:
1,您作为采购,在工作中会负责寻找维修服务.
2,您是设备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公司设备日常维护.
3,您知道您的朋友负责采购、维护这些商品.
4,您也代理销售变频器、电源、PLC这些产品.
5,您公司生产工控产品,想开发华东市场,考虑把维修外包。

合作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和我联系,帮我介绍客户,由我出面与最终用户洽谈,当然如果你不需要避嫌,那么我更欢迎您和我一起与客户洽谈,我将以绝对公道的利润分成来维持我们的长期合作.

上海三广维修在维修行业优势明显,除了强大的技术力量,还和香港恒发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彻底解决了集成电路、偏冷们芯片、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霍尔传感器以及各种常用电子元件的供应问题。

另外本公司还销售安川变频器、香港恒发科技传感器、电源IC、代理各大品牌IC、三极管等等电子元器件,可以为您提供完善的电子元器件配套服务,这些都可以是我们合作的项目,敬请垂询!

段工
上海三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33562303
网站:www.sanguangweixiu.com

网友E:
照哥们说的情况,应该是泵的出口被堵,或者泵轴出现卡死,

楼主:
说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电缆线有一根被铲车压了 六平方的线 还有四五丝连着 说断又没有 所以频率小点 工作时间就长点 《电流小点 》

网友F:
说的很对哦!!!!!!!1

网友G:
大家都忽略了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联系····

网友H:
现实中有很多小故障点很难找啊
有的细节会耗费很多时间去查也查不到。

网友I:
现实中有很多小故障点很难找啊
有的细节会耗费很多时间去查也查不到

网友J:
是不是线路被撞击过,造成线芯连接出问题(线里面的有些线断了)……

楼主:
就是嘛 怎么去检测 断又没有断 泵又在八十几米的地下 小问题搞死人哈

网友K:
的确是个问题,又不好检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