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故障求解

楼主(2011-06-12):
现有一台三菱F740-37K的变频器,故障现象为通电运行报ERR故障,说明书解释说是错误。请问各位大虾此类故障该如何排除。谢谢
在更换控制板后试情况一样。
请教大虾们!

楼主:
是的,ERR,。您知道此故障吗?

网友A:
仔细找找有特殊的故障代码的啊 你仔细看看啊

网友B:
更换生锈的晶振

楼主:
补充说明下,我用的380V的电是220V变380V的,只有两条线。这种情况会导致吗?

网友B:
2线也可以的,我维修一直都是用变压器,只有修好了才用三相380接电机试
维修变压器PLC的朋友们多交流下

网友C(2011-07-18):
三菱F740 Err-----
是主板或者驱动板的通讯有错误引起的。
本人维修了大量的ERR故障。

网友D(2012-06-19):
一般是主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