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与永宏通讯

楼主(2011-06-12):
大家好。。。我想请问用VB与永宏通讯应该怎么做呢。。。我在VB程序上用MSCOMM来调用串口。。。但是没连上。。。我在PLC上使用PORT0口。。。它固定的通讯协议是 永宏通讯协议(不能改的)。。。但是VB上的MSCOMM也有一个握手协议有4个选择(
COMNONE....COMXONXOFF...COMRST...COMRSTXONXOFF)书上面说是选择COMRST。。。请问VB的握手协议应该怎样选呢

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谢谢
图上有MSCOMM的握手协议

网友A:
comNone:没有握手协议,不考虑流量控制
conXOn/XOff:在数据流中嵌入控制符来进行流量控制
comRTS:由信号线RTS自动进行流量控制
comRTSXOn/XOff:两者皆可。

从永宏手册上关于Port0与PC的接线图:

并无RTS的信号线的控制,因此是否进行ComXOn的软流量控制取决于你的PC上端口中的串口设置属性是否启用流控制,如果没有,那么你选用ComNone即可。

网友B:
嗨嗨 大大您好

 您也可以使用  FATEK Communication Server 主程式

 http://fatek.com/Taiwan/index.htm

 您也可以當作第二考量唷... 方便多了...

网友C(2011-09-15):
没有用过国产PLC

网友D(2012-03-26):
用永宏专门的OPC服务器来做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