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前几天接到一个施耐德软启动器ATS48D47Q,22kw的。将其拆开一看,cpu烧了个洞,上电不显示,电源部分正常。现在把cpu板换了之后能正常使用了,但是这个东西要到现场测试之后才能确定是不是好的。结果拿到现场上电测试启动之后就报出PHF故障。结果检测了所连接的空开 旁路接触器都没问题。应该不是外围部分造成的。况且之前也是这么接的。然后我把里面的参数PRO SST(小电机测试模式)打开之后运行正常。现在不知道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是什么?会不会是软起本身的问题?如果是那会是哪部分电路的问题呢? 补充一点,小电机测试模式打开是可以正常启动的,但是不能一直打开这个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打开之后如果软起断电的话那么就又恢复了。所以这个应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A(2013-05-19):
1、未接负载起动会报这个故障;
2、所匹配电机功率太小也会出这个问题;
3、可以把启动时间调小可避免这个故障(不保险)

网友B(2019-03-07):
ATS48C32Q软启报PHF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C(2019-09-27):
会不会是电机缺相

网友D:
是不是你带的电机偏小或电源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