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谁能讲讲3相同步柴油发电机电路原理\和并机原理.   最好附图      .磁场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据二楼朋友提供的图大约说下
左边PMG是发电机副励磁电源,是一个永磁式中频发电机,它与发电机同轴旋转,当发电机旋转时产生电压,提供给AVR
AVR是发电机自动电压调节器,它从发电机主线圈(图中6-7-8)得到电压信号与给定电压值进行比较,然后将PMG提供的电源经整流调节后输出直流电给励磁发电机定子(图中F+、F)建立磁场,励磁发电机转子与大轴同步旋转切割该磁场产生电压(发出三相交流电)经旋转二极管整流后送至发电机主转子线圈(励磁电流送入),使发电机主线圈升压(起励)。
AVR将发电机升压后的电压信号与给定电压信号比较,改变给励磁发电机定子直流电流大小,从而控制发电机端电压维持在一定值。
发电机并机(并网)需符合以下4个条件
1、相序相同。就是说发电机的相序UVW必须与另台发电机的UVW同相。或与系统电的ABC同相连接。
2、电压有效值相等。
3、频率相同。
4、相位一致。由于在未并网前,发电机的电压相位在时刻变化中,即使电压相等频率相同其相位也不是相同的,所以必须调整发电机的相位与系统的相位相同(一般要求相位差在15度内),采用同期装置检测相位差,当相位差小于15度就发出一个同期信号,合上开关使发电机与系统并列运行。

网友C:
需要并机或者发电机有问题可以找我,我搞了10年发电机了,437648298,电话:15013299599,呵呵

网友D(2012-03-28):
零地合一和是零地分开的区别

网友E(2012-09-11):
引用 网友D:
零地合一和是零地分开的区别
零线并在一起。容易烧发电机最好合闸是才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