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请教一下 欧姆龙的CP1E N30(用内置的232串口)跟西门子200无协议通信用市场上买的RS232转RS485线行么。

网友A:
不是很熟悉

网友B:
RS232转RS485线-----不可以直接插上用。
最好买个模块,再做个转换头,因为欧姆龙的232脚定义不标准(看资料就清楚了),这么折腾还不如买个CIF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