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1-06-12):
今天在外边修了一台机器三菱FX1N的接近开关接线NPN的,棕的接24V,蓝的接COM。黑的怎么和24V连接,动作后应该输出24V,三菱的输入不是COM吗有点不解

网友A:
没有接触过,最好给个图看看

网友B:
黑线和FX1N输入点Xn连接(n=0,1,2,3,4,5,6,7,10,11,12.......),不是和24V连接

网友C:
楼主你表达的很不清楚啊 应该是一根接+24一根接com  再有一根接x

楼主:
NPN的应该是这样接啊,

网友D:
楼主有把别人搞晕的资本

网友E:
黑色的是信号线,应该接的是24V电源,不过也有两线的接近开关。两线的话要按照NPN的接线方法的,日本三菱的基本上都NPN接线方式。

网友F:
黑色的是信号线,直接接PLC的输入点就行了,当感应后会有24V的电压输入给PLC的。。。

网友G:
楼主是输入输出不分

楼主:
一时迷糊了,呵呵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