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2):
请教众位前辈,以下说法是否正确:

 一台11KW电动机,角接后满负荷运转时的线电流是22A,如果转为星接那么它满负荷运转时的线电流是角接时线电流的1/3,22÷3=7.3A

网友A:
等待答案

网友B:
星形连接电流确实比角接小,但带负载能力也小。一般只有4KW以下电机是星接,以上的都是角接

网友C:
个人认为是变小了,但出力也变小了.

网友D: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E:
角接是比三角电流小,但是负载能力也下降

网友F:
是变小了,速度也慢了

网友G:
三角形接法的时候,电机每相绕组承受的是线电压,电机星形接法的时候,每相绕组承受的是相电压。根据相电压和线电压的关系,把原来三角形接法的电机改为星形接法的时候,电机的电流是:I线/1.73,根据公式代入:电机由角接变成星接时,电流=22A/1.73=12.7A。

网友H:
照常理,应该是角接,如果换成星接,满负荷下会启动不了的,如果有电流表的话,你看下应该比你计算出的要大一些的!

网友I:
综合10楼和11楼的解释就是本帖的结论:
根据公式计算,电机由角接变成星接时的电流应是 22A/1.73=12.7A,负载能力也将下降为1.73之一,必然引起转速的下降,负荷不变则会使电流上升,至于上升多少需要有该电机的机械特性作辅助计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K:
有些设备配用的电机比较大,当电机的电流小于额定电流60﹪时,可星形接法。

网友L:
12说的对

网友M:
10楼的说的是对的,5楼你好Y型和三角塔的电压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N:
楼上说得对,线电流变小了,所以其满负荷也要降低,做不到原△接法的负荷!能量守恒嘛。
根据接法的转换,所以有些小电机可以将原Y改成△后,可以用单相供电的变频器驱动进行调速。予以降低成本。

网友O:
10楼得分析得很正确。

网友P:
电机由角接变成星接时,电流=22A/1.73=12.7A。但电机功率也小了,功率=11/1.732=6.35kw

网友Q:
“一台11KW电动机,角接后满负荷运转时的线电流是22A,如果转为星接那么它满负荷运转时的线电流是角接时线电流的1/3,22÷3=7.3A”这种说法是对的,请见以下推导证明:
   1、同一台电机如角接,其每相绕组承受电压=380V,其相电流=380 / Z(绕组阻抗)。如星接其每相绕组承受电压=220V,其相电流=220 / Z(绕组阻抗)。
   2、角接时,线电流=√3 × 相电流==√3 ×380 / Z=3×220 / Z。――(1)
      星接时,线电流=相电流=220 / Z。   ――(2)
  从(1)(2)可见 角接时的线电流=3倍的星接时的线电流。

网友H:
同意十楼的意见,但是你在三角状态下已经达到了额定负荷,我想接成星形可能连启动都会成问题吧!

网友R:
我不清楚楼主的用意是什么,三角接法的线电流是比星型要高,但是绝对不能用来作为节能降耗的手段。至于为什么不用我说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