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电动机绕线圈应配置什么工具?那位网内高级工程师能够提供资料如何绕电机线圈?谢谢

网友A:
我发现一个问题呀,就是在我们这有些缠电机的光会缠电机,而且别的电气知识不怎么会,有些工程师什么的也不一定会缠电机

网友B:
常用的有千分卡 绕线机 绕线模具 伐线板 压脚 等 绕电动机其实很简单《我说的是单层哈》

楼主:
谁有相关电机绕线教程?

网友C:
百度,2楼兄弟,你要知道工程师有时候不如一个电工的

网友D:
   如同3楼所说,需要拆卸电机绕组的用具,绕线模、绕线工具,以及烘箱等,还有必要的材料。
   想学的话,可以找一个师傅。

   另外,作为电气工程师,一般不会要求必须能动手修电机 (至少在以前、有单位是这样),但需能判断电机故障、能画绕组展开图、能指导电工修理电机等;当然,如果能够修,则更好。

楼主:
学会了可以自己出来开店创业啊

网友E:
需要拆卸电机绕组的用具,绕线模、绕线工具,以及烘箱等,还有必要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