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数控系统一般有几个模块组成?

网友A:
苏良坤
模块是在自动化控制技术中常用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它是把某一种功能相对独立的一组元器件成品也可能还包括软件,形象地理解为了一个“块”,由此说来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也是由若干个“模块”组成的。
1)微机控制系统:
   数控机床的核心是数控系统,数控系统的核心是微机数控系统(就是几张电路板放在一个盒子里)。微机控制的核心是中央处理器(通称CPU)一个长满脚的深色的薄的小方块,就像一个人一样。人的核心是脑袋,脑袋的核心是大脑,大脑的核心是中枢神经。
     2)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
     PLC是用来实现辅助化控制的。如换刀、润滑、冷却等。它是微机系统的补充,目的是让微机系统把全部精力用于对零件加工的高精度控制上。不要为其它的辅助的“后勤”琐事分散精力。PLC按配置方式分内装型和外装型。但现在较高档次的PLC都采用内装型。3 j+ Q4 X/ V+
     3)进给伺服控制模块
     数控机床对进给轴的控制要求很高,它直接关系到机床位置、控制精度。进给伺服系统一般由速度控制与位置控制两个环节组成。
     4)主轴控制模块
     主要任务是控制主轴转速和主轴定位。主轴电机有交流伺服电机和交流变频电机。所以相应的驱动装置也会为数字式交流伺服控制以及变频调速控制。
     5)测量模块  完成主轴和进给的位置测量。检测装置有光电编码器、光栅尺等

网友B:
数控系统的组成

网友C:
数控系统一般由输入/输出装置,数控装置,伺服装置,检测和反馈装置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