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sp6安装问题

楼主(2011-06-13):
我有两个系统,win7在c盘,xp在d盘。现在xp环境下想把软件安装在d盘,但是每次一点setup,就出现如下错误: The installshield engine (ikernerl.exe) could not be installed. The filename, directory name, or volume label syntax is incorrect.
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求助!!!

网友A:
安装文件存储的目录中不要出现中文,最好在根目录下做一个文件夹就可以了,目录不要太深。安装在哪个盘下没有关系。最好默认安装,默认应该安装在系统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