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请教个电工问题 ,一个单项带零线的漏电开关总掉闸,摇表测量一根火线对地无电阻,卡流表测试大于2千欧(由于量程只能测的这么大),另一根零线大于200兆欧,后来把两根线互换一下没事了(换的是下边的两根线),什么原因呀.谁知道帮解释一下呀.谢谢

网友A:
原来的火线接地了!缓过来后相当于零线和地线短接!

楼主:
没人在吗

网友B:
先排除2楼说的那种情况。不行再用摇表逐一检测负载。

网友C:
漏电开关,零相漏电也应该跳。

网友A:
零线接地跳不跳漏保就要看整个工厂的供电系统是怎么样的!

网友D:
单相漏电开关的二线电流是等值的开关才不会动作,若二线不等值电流大于30MA时开关动作。

楼主:
就是理解的应该互换了也该跳可就是互换了不跳,再换回来还是跳呀.谁能给再解释清楚一点呀,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中性点接地系统,而且漏保是采用剩余漏电流保护,那么零线接地后就会出现剩余电流则漏保跳,如果漏保是采用零相序保护就不跳。你的零线于地之间无电位差。具体为什么请看电路原理图。有时间会详细说下。

网友E:
不是很懂噢!
安迅防雷器-安全、放心的防雷产品http://www.ansunspd.com

网友F:
你先看看零线和地线的电压是不是相等的,如果是相等的就不会跳的,应该零线和地线是有几伏电压的。

网友G:
原来的火线/负载接地了.你互换火.零线后负载正常运行不会跳闸的话,只有一个可能:你的配电设施在二级箱中做了重复接地保护措施!

网友H: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I:
大家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