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请教:我单位新增220kw负荷,其中190KW都是用变频器控制的。据说变频器的功率因素能达到0.95。实际配电房中是否需要增加无功补偿电容器呢?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了,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在0.95以上,那还补偿个啥?用不着补了。不过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好像没那么高,但0.9以上是没问题的。这也不用补偿吧,很高了。

楼主:
那这么说,如果一台变压器下的负荷全部都是变频设备,那就不需要设置无功补偿设备了?是不?

网友A:
是的,不过如果变频器的容量很大,有可能功率因数就变成负值了

网友B:
不用专门补偿,有必要的话,可以加输入电抗器,既可以保证电网安全又可以补偿功率因数。

楼主:
现在的变频器有内置电抗器吗?实际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