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1-06-13):
请教各位师傅一下,上面程序里的T1想用触摸屏或是文本控制器修改,该怎么编
先谢过师傅们了

网友A:
将K40换为16位字地址,如:D100
OUT T1 D100

网友B:
T1你已经数据值指定了,要改的话需要用寄存器;

网友C:
用寄存器,OUT。T1。D100,触摸屏指定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