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各位大侠,
XO,X1两入动态输入,如何在不占用外部其它输入点的情况下与内部预置寄存器相比较(永宏PLC)
望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我可设为硬体高速计数,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用X0\X1的ON、OFF作为当前值(范围:0~3)同某个值比较的话,
可以用AND,屏蔽其它的14个BIT,只取X0\X1即可
    AND WX0   0003H   R0   ‘===R0保存了X1\X0的当前状态

网友C:
组态设置为硬件计数
现实太现实,现实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