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楼上的你们好   急、、
我今天测了一下接触器线圈电阻,我有6个星三角启动的泵,其中有4个星型启动的接触器电阻是37欧姆,有两个既然是130欧姆,相差这么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了接触器,还是短路了,大家帮我下,这是为什么了,现在还没有上电了。。

网友A:
接触器功率 品牌不一样  线圈电阻有差别很正常啊

楼主:
都是一个牌子的,而且型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控制电源上电试一下

网友C:
把线圈线拆掉再测一下电阻,同种型号的电阻应该一样,如果放在回路里测有可能是两个接触器并联。。

楼主:
我把接触器上的线都拆掉了,结果测出的电阻还是130多欧姆。。。只不过这两个接触器是在电箱的背面安装的。没有和和那四个接触器安装在一起。。这个不会影响吧?
很诧异。。。

网友D:
楼主 可以先把接触器拆下来测测看看

网友D:
控制时应该没什么影响

楼主:
恩好的
真心的谢谢所有楼上了

网友E:
呵呵``还是通电试才知道,有时候做维修电工要严格按《安规》操作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