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三相电动机功率计算
额定电流通常是功率的2.1倍
以1KW电机为例:I=P/根号3×U×cosφ=1000/1.732×380×0.75≈2(A)(电机的功率因数在0.7~0.8)
所以,380V三相电机电流的估计值:2A/KW
三相电动机的功率计算公式:
P=1.732*U*I*cosΦ
一个三相电机的功率是1500瓦,怎样计算导线的最大电流?
该问题从以下几点来分析理解:
(1)电机的功率是1500瓦,它指电动机由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机械能输出功率为1.5kW.
(2)这里电动机的电能转换成机械能有一个效率(叫电机效率μ),故电动机的电能有功功率P为1.5kW/μ.
(3)电动机是电感性负载,它包含了有功功率P(1.5kW/μ)和无功功率Q两部分.
(4)导线流过的电流I,是由电源向电动机提供的视在功率S所产生.
(5)电动机: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称为功率因数cosφ.即cosφ=P/S.
所以,三相电源的线电压为U,线电流为I,则有
S=1.732*UI, I=S/(1.732U), S=P/cosφ, P=1500W/μ,
故导线的最大电流 I=1500W/(1.732U*cosφ*μ) (单位:A)
注:一般三相电源的线电压U=380V,cosφ和μ电动机有标明.
线电压U=380V,cosφ和μ就是1500W以外的其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