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I][B]    各位大哥,我使用QTAG报警摘要显视,记录报警履历时。QTAG是怎么样和报警输出关联的呢。我做

了个画面但是就是没记录啊。(与三菱QPLC通讯)报警是F输出。请各位帮帮忙。

  是不是还要编程PLC程序啊。触发报警记录。是怎样和报警输出关联的呢。

网友A:
需要注册,一两句话解释不清。发个邮箱给你个工程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册,一两句话解释不清。发个邮箱给你个工程实例。

是如何注册的呀,能说的明白些吗。触摸屏程序是有的了。只是没有报警记录功能。现在改善一个可以记录报警履历的功能。

楼主:
我邮箱是365135475@qq.com

网友B:
先要在GP软件里登陆报警信息,具体看邮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在GP软件里登陆报警信息,具体看邮件吧。
谢谢,收到了!研究中!

网友B:
B26上面是使用了X-tag调用文本画面(新建画面时可以选择到文本画面,或者打开画面时选择文本画面)。

B27就是登陆好报警信息后,设置好Q-tag,就可以直接在GP上显示了。 关于Q-tag和报警信息登陆,我发的PDF文档里都有截图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B27就是登陆好报警信息后,设置好Q-tag,就可以直接在GP上显示了。

版主。这句,能说的再清楚些吗。(是指用报警记录那个功能吗?但是那要从做好多程序)两台机器一样的。我现在做的那个只有B26没有B27记录画面。我就是想做一个B27那样的。B27那个画面是用LS20做为触发记录的,一般做为历史报警记录查看用。可以查讯几百条报警记录。我要怎样才能实现那样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27就是登陆好报警信息后,设置好Q-tag,就可以直接在GP上显示了。

版主。这句,能说的再清楚些吗。(是指用报警记录那个功能吗?但是那要从做好多程序)两台机器一样的。我现在做的那个只有B26没有B27记录画面。我就是想做一个B27那样的。B27那个画面是用LS20做为触发记录的,一般做为历史报警记录查看用。可以查讯几百条报警记录。我要怎样才能实现那样的功能。

你的B27根本与LS20没有任何关系。

如图,你的报警信息,都是先在这里登记,然后用Q-tag在B27上显示。

楼主:
风大哥,谢谢了。虽然这个和我想的那个方法不一样。但是这个也能达到要求了。

楼主:
报警信息,摘要文本。可以从文本直接复制进去报警摘要文本那吗。怎么操作的啊。应该不会一条条复制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