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品牌ACS600问题。

楼主(2011-06-13):
ACS600检修完后运行状态显示不见,即不能启动了是何原因?

楼主:
各位大师帮帮呀?

网友A:
显示器不亮了?还是参数复位了?这个应该直接通过技术热线寻求帮助。

网友B:
表达不清,难以回答。

网友C:
直接找客服吧,对你会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