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请问设备的一个轴上装有信和KA-300的光栅尺,此轴动时,用光栅尺可以检测出其位置,PLC怎样编程能将其控制起来?此光栅尺有4根线,其中两根接DC24V和0V,另两根分别接入了PLC的两个数字量输入点(我估计是高速计数器点)。有哪位朋友能提供一份KA-300的说明书,zzjmorning@126.com不胜感谢!

网友A:
呵呵,光栅尺是传感器类的.测量用的.怎么能控制? 24V 的话,估计是开路输出了..! 你是想读数么?

楼主:
PLC控制光栅尺
可能是我表述不太清楚,我是要读数,你说的24V开路是什么意思?24V回路和另两根线都没问题,原来设备一开机这个轴会自动回零,然后手动移动此轴,光栅能反馈当前的位置,并让PLC做下一步的动作,能告我它是怎样的控制原理和编程吗?谢谢了!

网友B:
用另外接PLC的高速计数器的X 编程时可以用采集的计数值和设定的值做比较,,然后控制Y输出,,

网友C:
这个输出的是高速脉冲;
用PLC高速计数器来测量的;

网友D:
另外两根线是A/B相脉冲,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