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仪PID问题

楼主(2011-06-13):
新购的硫化机温控仪参数是:P=5  I=210  D=30     但温控仪内部继电器寿命是一年左右,请问是PID参数设置不当还是继电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A:
一般,继电器输出的不用pid调节的,因为触点寿命有限,如要用PID可选用无触点输出的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