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3):
mr-j2s伺服器报ALE0后报AL30,开机不启动运转,但刹车电阻越来越热,最后报AL00,达到一定时间报AL30,机器不能用。请教各位,我花了两日时间了。谢谢。

网友A:
你的制动频率是不是太大了 导致制动电阻发热量过大,
1建议你检查一下风扇是否转动
2 检查是否正确接入制动电阻
3查看参数NO 0 是否和你选择的制动电阻参数一致
一切没有错误后
你可以这样试试1减小制动频率2增大再生电阻容量3减小负载
实在不行就要请客服啦 祝你好运

网友B(2011-08-16):
你是否有MR-J2S-100A的说明书上传吗?
你知道那个网站上可以下载呀,请告之,谢谢!我在学习中.

网友C(2011-10-02):
你是否有MR-J2S-100A的说明书上传吗?
你知道那个网站上可以下载呀,请告之,谢谢!我在学习中.我有啊,QQ672795148。我发给你

网友D:
AL30  再生制动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