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上电无显示

楼主(2011-06-14):
台达B系列3.7KW  上直流电无显示。变压器旁的5个电容突起已更换,还是不亮,量起震芯片没输入电压。变压器输入电压在10——15V之间乱跳,分压电阻好的,请大家指导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哪里短路了,好好检查

网友B:
是开关电源问题。西北地区可以找13830812651维修

网友C:
台达的好用吗

网友D:
这是开关电源回路中还有坏的元器件,当电压上升到电源起振电压时这个坏的元器件上就会分担电压导致起振电压降低,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专门关于台达上电无显示的技术文章,可以下载希望能给予你一定的帮助。

网友E:
这种故障比较麻烦,要花较多时间才能修好.这个故障是台达变频器开光电源最难维修故障之一.

楼主:
请问一般什么元器件容易坏呢?

网友F:
无显示分两种~!一种后级电压是否电压不稳定~~!把变压器后级的二极管一路路断开~~!哪路断开电压稳定就哪部分短路~~!要是电压稳定估计主板或面板有问题~~!要是后级+5V-15V+15V都没电压就是前级电源没起荡~~!先测量前级芯片供电电压是否有~~!容量不足就换35V100UF电容一般就能起振~~!电压够就看震荡片是否坏或外围原件变质~~!祝你好运~~!

网友G(2011-07-28):
如果震荡芯片5,7脚的电压为0,一般不是负载短路造成的,先确认启动电阻是否开路,如果不开路,可以拆掉震荡芯片量供电电压,如果拆掉后有几十伏,就说明震荡芯片短路,如果还是没有就再查查震荡芯片电容及稳压部分有没有问题,可以联系QQ332665975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