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铜导线线经计算公式;s=il/54.4*U
s---导线的截面积【平方毫米】
i----导线中通过的最大电流【A]
l----导线的长度【m】
u---允许的电源降【v】
请问这个公式对吗?本人在计算时跟实际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额定20A  长度100M  压降10V    最终选择线径4 平方毫米     好像也差不错了

网友B:
我们平时没怎么按公式算过,我的领导自己估计一下就OK

网友C:
要看你的导线是什么材质。还有是怎么敷设的。是电缆还是多股软铜线。

楼主:
如果按1米来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