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步距角?

楼主(2011-06-14):
什么叫步距角?步距角与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A:
给一个脉冲你电机转过的角度;

网友B:
楼上 精简易懂

网友C:
步距角,即在没有减速齿轮的情况下,对于一个脉冲信号,转子所转过的机械角度。

网友D:
电机的步距角只与电机的型号有关,对固有的电机来说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E:
定子控制绕组每改变一次通电方式,称为一拍。每一拍转子转过的机械角度称之为步距角,通常用θs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