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一台信捷的4DA模块控制一台爱默生变频器调速,变频器不通电时模块输出电压正常,只要一通上电源电压就会下降(比如不通电时10V通电后9.8V)并且电压越小误差越大(比如不通电时1V通电后0.7V),电线用的是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如果接地还会下降0.3左右,我的接地线开始是与变频器的接地线共用,后来我从配电柜专门拉了一条线过来做接地线还是一样会下降0.2左右,虽然电压是下降了但很稳定并且变频器运行起来后也不会再有下降了。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屏蔽层接地后下降还更大呢,另外针对这种现象各位有没有什么不要花太高成本能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没办法,最好是换个抗干扰的,而且把电压信号换成电流信号

网友B:
首先是不能用电压作为指令,其次可以考虑将4DA输出通过隔离器输出到变频器,另外,变频器必须接地同时加装专用滤波器

网友C:
1、改为4-20ma电流控制试试
2、模块前加隔离器
3、确认电气接地
4、加屏蔽线

网友D:
变频器加电抗器、滤波器;

网友E:
安装变频器与模块之间也要隔离一定的距离。

网友F:
我们有几台PLC也是干扰太大,其工作不正常
后来实在没办法把柜内的8台变频器全部移到旁边的柜子后
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G:
同意6、7楼观点,前段时间改造个工程,也遇到干扰问题:变频器运行影响PLC与触摸屏的通讯,有时造成PLC死机后重启,但限于安装位置的局限,换了根双屏蔽的485线后有所好转,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最后换了根进口的通讯线(双屏蔽+地线),OK

另外,你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低试试,经验值是调低到4KHZ以下。

楼主:
先谢谢各位,我改成电流控制后误差小了很多了,频率的误差能在1HZ以下(标准50HZ,实际49.1HZ),符合生产工艺要求。

其实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我觉得还是变频器的问题,我后来有试过三菱的变频器(没有这种现象),国产的就会更加严重,而我现在用的这台爱默生是修过几次的了。

但有一点我还是不清楚,就是为什么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地后干扰还加重了,PLC与变频器的电柜是分开的,要说是跟变频器的接地线在一起也好解释,但我单独拉了一条后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此情况,西门子PLC与四台佳灵485通讯,用地线不行。后来安装工程师把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就好了。其中原因我也不明白。

网友I:
用变频器就有干扰,可以不用plc.

网友J:
变频器干扰PLC信号,没别的,就是连接的有问题,没有做好电磁兼容和阻抗匹配。解决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把信号做DC/DC隔离变换,数字量用光耦隔离。也就是说,变频器与PLC之间不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力系统、变频器的接地属于强电接地!PLC等信号接地属于弱电接地。两者不能接在一起!!
布线规范要求两者的接地是独立的,接地位置最少相距20米以上。
尤其变频器属于强谐波干扰设备,如果共地的话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干扰会引起其余线路异常。
关于对分开接地的要求,很多说明书或者手册上都有这样写,但不知道在实际当中到底有没有是这样接的,我厂里原来的一些直流控制系统(意大利)就是接在一起的,还看到过日本小森印刷机也是没分开的,我自己在实际应用当中有遇到过信号线屏蔽层与变频器共地干扰会更严重的,也遇到过一起共地后信号线的干扰就被消除了。

网友L:
综合治理变频器对PLC 的干扰问题。
变频器是个较大个干扰源,PLC 与变频器一起工作,必须对PLC 的电源、输入、输出端口进行隔离处理。脉冲信号可以用MHM-02、03系列进行隔离转换处理,差分信号可以用 MHM-06\07 进行隔离互转。 4-20mA 电流信号可以用 MHM-05A进行隔离抗干扰处理。电压信号传输容易受到干扰,最好用MHM-04B 将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 电流信号再用MHM-05A隔离。这样的综合处理可以有效提高PLC 对变频器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M(2013-07-28):
电磁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