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7的应用

楼主(2011-06-14):
在监控状态下,T37一直在计数,但不知是多长时间才能接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监控状态下,T37一直在计数,但不知是多长时间才能接通

定时器正常工作始终3秒后接通。

但是程序员的监控机制决定了不可能存在那么快的监控速度。

当定时器达到定时时间时,触点T37的地址状态由ON转为OFF,此时M10.7的状态变为OFF,由于M10.7的状态为OFF,定时器T37复位,由于定时器的复位,导致触点的地址状态由OFF转为ON,加上程序员没有将M10.6的状态转为OFF,因此M10.7 重新得电,定时器的计时重新开始,以此往复。

程序员就可开始迷惑了……

以上仅代表个人见解。

网友B:
如果M10.6不是一直为ON的话,楼主就可以看到T37不会重复计数了!

网友C:
该程序在自我循环,无休止。

楼主:
T37一开始是OF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