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UP6 和 TPS

楼主(2011-06-14):
各位 大侠, 本公司 现有一台MOTOMAN UP6 机器人 焊机 使用 福尼斯 TPS4000 现在 有 一个 问题 在编程 时只能 用 ARCON 和 ARCOF 启动 和 关闭 焊枪, ARCON 选项 只能 用 未使用,通讯 模块 是 福尼斯 ROB5000
听说 要 改梯形图 不知 谁 知道,求解 设置 方法
联系方式:381310289@qq.com

网友A(2011-10-11):
hello,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是想机器人侧控制焊接的电压电流?
这个就不是改梯形图能解决的了,需要有一个转换器的,好像XRC机器人还没有见过这个转换箱
有问题联系我,QLL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