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万用表有最高直流挡1000V的,最高交流档750V的,
如果我不知道是直流还是交流,也不知道电压多少(可能电压不会低),那这个电压测量怎么选择?

网友A:
用交流档750V

楼主:
为什么不选择直流档1000V呢?

网友B:
交流档750V

网友C:
哈哈,先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再用万能表去测试。这不就结了?

网友D:
楼上.
不可能吧··
大多数情况测电压都不会带着示波器吧

网友E:
用交流档750V保险

网友F:
都可以吧,没什么损坏。

网友G:
如果不知道是直流还是交流,也不知道电压多少(可能电压不会低),那这个电压测量怎么选择?
如果都不知道,那么选择不量。

网友H:
交流的测量

楼主:
如果线比较粗,我还是不测量,
如果线不太粗,那用交流挡。

网友I:
用交流750

网友J:
因为CRT彩电的行输出电路有1000伏左右的脉冲,在测量行输出电路的直流电压时,往往不小心就会损坏数字万用表。如看图纸,行输出管集电极的直流电压只有110伏—145伏,有些人用数字万用表的200伏档去测量时,往往就会中招。因此,假如必须要用数字万用表来测量行管C极时。一定要用1000伏档来测量。另外彩电显象管的加速极电压也有几百伏的,有的机种是取于来自高压包的1000伏直流电压,因此修理彩电,1000伏档的量程是万用表必备的。而测量交流电压,有500伏档的量程就基本可以了,750伏档就足够了。
楼上可能没玩过电子管扩音机吧?就是学校、厂矿等用的大功率的那种,功放级的屏极电压达750伏,就是说,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有750伏的交流电压,没有750伏交流档的万用表,怎能胜任检修这种扩音机呢?

网友K:
肯定是先用交流进行测量,交流是电流的方向在以一定的频率做周期性变换,而直流的方向是唯一的,因为直流是交流整流得来的,所以用交流档测直流所测得的为直流里面的交流分量,

网友L:
赞同下面建议:

如果不知道是直流还是交流,也不知道电压多少(可能电压不会低),那这个电压测量怎么选择?
如果都不知道,那么选择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