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单片机控制脉冲发送,不小心把CN1A插到了CN3上开机显示(AL  E6),停机检查调线再开机显示   C   1秒后显示   0  就不动了不知道是不是参数乱了不见此代码 ,头都炸了求各位谁帮着解一下

网友A:
显示0不一定是有问题,你发脉冲看下能不能动,还有参数等要设置的

网友B(2012-08-23):
基本上是单片机控制脉冲发送的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