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原理与系统

楼主(2011-06-14):
什么情况下会引起步进电动机“失步”、“震荡”?

网友A:
网上很多这方面的

网友B:
主要是动态转矩过大,系统反应速度跟不上

网友C:
对,主要是负载转矩太大,导致步进电机失步(丢转)。震荡也是力不够用,电机的力和负载的力达到了近乎平衡的地步,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