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星三角用PLC编程,这样能实现吗?(20110615)

楼主(2011-06-14):
我用继电器控制,如上图,可以实现,因为延时一到KT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KM2线圈得电,因为延时触点的特殊性质,延时的触点动作会慢一些(延时的常开触点没那么快断开),KM2能够自锁。
KM3是星形,KM2是三角形。

楼主:
我用西门PLC编程呢,只是把上面的电气图转化为PLC编程,如下图,
能够实现吗?
为什么???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但是有点繁琐可以考虑简单点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检测可编程的kt触点的接通时序的方法

网友C:
PLC完全可以做到。只是你的程序还有点问题,就是在转换时,没有考虑延时。最好是Y转△时能延时50-100ms。另外在接触器的线圈中,也要串进去互锁的接触器常闭触点,以保证安全。

网友D:
模拟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E:
您可以把您的最完美的星三角转换梯形图上传一份让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F:
一定可以实现的。。。

网友G:
可以实现

网友H:
肯定可以实现的。

楼主:
在继电器控制当中,因为延时的特殊性,触点动作要比中继,接触器慢一点,所以可以实现,
但在PLC当中就应该不存在这个特殊性了

网友I:
完全可以,可以先接上接触器,不带负载调试一下

网友J:
我们现在已经用了

网友K:
这是很明显的。当然可以实现。

网友L:
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软件和硬件都要互锁。

网友M:
4楼考虑周到……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N:
可以实现,很简单

网友O:
呵呵,随便一本初学书籍上就有这个课题

楼主:
结果不重要,我电脑前就有一个200的PLC,就可以验证一下,
关键我要“结果”的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可以,或者为什么这样不可以?

网友P:
可以实现的.

网友Q:
应该可以实现,不过你的程序未免太复杂了,可以考虑一下PLC的输出继电器之间进行互锁就可以的,这样能使程序简单,执行更快!

网友R:
都是小儿科的东东了
完会没有问题,可以实现!如果考虑再完美一点的话,可以考虑时间是可调的程序,那用起来就方便多啦,如果有触摸屏或文本,当然时间好调,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外部端子的组合来决定时间的长短,从而可以控制启动时间.开动思维,虽然可能没有实际的意义,但可以煅炼你的编程水平的!

网友S:
“接触器的线圈中,也要串进去互锁的接触器常闭触点,以保证安全”,这样可以大胆试验

网友T:
不行,要短路的,PLC是上下扫描,不象继电器一样同时工作的,T在转换的时候先把常开闭合,下一个周期才断开常闭

楼主:
怎么可能会短路呢,联锁了,
第一次扫描到T37到时间了,常闭触点先断开(但是Q0.2还是有电的,它的常闭触点还是断开的),常开触点后闭合
第二次扫描时,才扫描到Q0.2断电,常闭触点恢复,然后扫描到Q0.1得电,马上自锁,就这样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C:
PLC完全可以做到。只是你的程序还有点问题,就是在转换时,没有考虑延时。最好是Y转△时能延时50-100ms。另外在接触器的线圈中,也要串进去互锁的接触器常闭触点,以保证安全。
说得不错,应该这样,延时是必要的,增加互锁辅助触点是预防万一。因为PLC的动作太快,容易导致转换瞬间,接触器动作没转换过来,引起短路。
很久以前曾遇到过一次。

楼主:
当然硬件互锁肯定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