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请教诸位大师:想要伺服电机的转速达到额定值,需要达成那些条件?

网友A:
如果是位置控制模式,发出的脉冲频率要高,这个可以算出来,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电子齿轮比是多少,就可以算出额定转速时的脉冲频率

网友B:
转速是与脉冲的频率对应的;

网友C:
电子齿轮,发送的脉冲频率,解决这两种应该可以实现了。。。

网友D(2011-09-16):
上面说得对

网友E:
只要频率稳定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