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请教各师付:家里换个了节能灯,灯关掉以后灯老是闪烁,开关断的是火线,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换了别的牌子灯就不闪了,请各位师付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A:
估计是质量问题,我家的灯也这样。

网友B:
换了就可以就直接换厂家的

楼主:
我检查了,开关断的是火线,灯关了以后,大概20-30秒就闪一次。

网友C:
```
可能是其他的电器在使用,零线有电,而有些节能灯可能有储能元件,当达到一定的电能的时候放电闪一下.

楼主:
没有用电的,而且闪的灯,我换两个,都是一个牌子,换别的牌子不闪,换别的地方试也是一样。

网友D:
你的开关上可能是有指示灯的,这样在开关断开时,有指示灯串在灯回路里,虽然阻值很大,但有时足以把节能灯闪烁。

网友E:
你的开关上可能是有指示灯的,这样在开关断开时,有指示灯串在灯回路里,虽然阻值很大,但有时足以把节能灯闪烁。同意此观点我遇到过

楼主:
谢谢了,有时间我把进户的火线断悼,在试试,谢谢各位师付指导,学习了。

网友F:
你的开关上可能是有指示灯的,这样在开关断开时,有指示灯串在灯回路里,虽然阻值很大,但

时足以把节能灯闪烁。同意此观点我遇到过
10楼回答正确加10分。

网友G:
节能灯的问题

网友H:
你的开关上有发光管

网友I:
我这的节能灯也是这样,闪烁时还特别的亮,不过是在给电动车充电时会这样,拔掉充电器后就不闪了。或者是打开电视机等其他电器节能灯也不再认烁。
不知是怎么会事?
而且充电时,充电器用的那个插排上的电压会由220上升到250-160V。

网友I:
而且充电时,充电器用的那个插排上的电压会由220上升到250-260V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检查下开关是否控制的火线(L)吗?如果不是就会出现此现象。电气照明开关必须控制火线,日光灯及节能灯开关也必须控制火线(L),如开关控制零线(N)就会发生日光灯两头闪乐现象,节能灯闪乐现象。

网友L:
微量触发

网友M:
质量好坏的问题。

网友N:
大多都是火线直接进灯了,零线进开关控制。只要把火线和零线换下就行了。

网友O:
原来是这样啊,我家厨房的灯也这样,回去要 改一 下了

网友P:
我家的楼梯灯也是这样,32W环形灯,晚上关灯后隔几十秒就闪一下,开关断的是火线。

网友Q(2011-07-22):
节能灯问题

网友Q:
555
111

网友R:
这是个材料问题,当运行中的灯管突然断电,灯管熄灭但会有短时间的闪烁现象发生,这是因为灯管中的荧光粉受热,向外释放能量所致,当灯管冷却后闪烁现象就会消失

网友S:
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厂家的问题了

网友T(2011-12-08):
用陶瓷纳米灯吧。

网友U:
三个原因,其一,接触不良,线路存在硬点,其二,开关装在零线,其三,灯泡质量

网友V:
如果不是开关的问题的话,就有可能个灯的材质有关系了

网友W:
节能灯质量问题。

网友X:
引用 网友P:
我家的楼梯灯也是这样,32W环形灯,晚上关灯后隔几十秒就闪一下,开关断的是火线。
我遇到的也是这样,自己家的灯上面没有指示灯,怎么会有这个情况?
我怀疑是不是灯质量的问题... ...

网友Y:
说明节能灯有问题,因为节能灯是电子整流器,可能是内部电子元器件间断发电所致。

网友Z:
这应该是灯管质量有问题

网友AA:
如果开关控制火线 有可能是开关漏电

网友AB:
引用 网友K:
那就说明节能灯有问题,因为节能灯是电子整流器,可能是内部电子元器件间断发电所致。

网友AC:
灯线非零线端的线与火线之间有漏电或电容感应,这些电容可以直接激活荧光粉发光,不需要高压启辉,你可以做个试验:用你的化纤衣服脱下后在等附近晃一下,就会有同样的发光。

网友AD:
零火线是否接反,开关上是不是有其他回路并连的

网友AE:
你家里是不是有零线和接地线接错的~

网友AF:
我也遇到过,刚开始还以为是漏电,后来把所有开关都换了依然没用

网友AG:
我们厂里的节能灯也有这种现象,断的总闸!

网友AH:
这个事说明两个问题,1:你的节能灯工作电流特小,有微弱的电流就可以触发。2:你的零线线路中存在打火现象,极其微弱,但是可以使你的灯管闪烁。

网友AI:
我遇到过一次,是开关线绝缘老化造成的,更换新线后正常。

网友AJ:
我的也是。

网友AK(2012-01-18):
跟质量有关。。。。

网友AL: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估计就是灯的问题

网友AM:
同意九楼

网友AN:
线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AO:
电灯泡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