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什么叫感应同步器?

网友A:
感应同步器的使用比较早,我不熟悉这方面,不知现在的应用情况如何。
它用于位置测量;搜索一下,可找到一些介绍。

网友B:
感应同步器是利用两个平面印刷电路绕组的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位移测量装置。其中的两个绕组类似变压器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所以又称为平面变压器。按结构和用途可分为直线感应同步器和圆盘旋转式感应同步器两类,前者用于测量直线位移,后者用于测量角位移。但两者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