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触发报警记数。

1 .指定LS区做为每组报警触发记数

2 .必需保留LS区大小与组的个数相同

    以上,如果我用LS20做为  触发报警记数,那么我应该怎么设置QTAG

PLC程序应该怎么样编写。(三菱QPLC)

网友A:
使用LS区触发报警计数,很少有人用到这个功能。

就是使用LS寄存器(人机内部寄存器)记录这条报警触发了几次。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LS区触发报警计数,很少有人用到这个功能。

就是使用LS寄存器(人机内部寄存器)记录这条报警触发了几次。意义不大。
但是我现在接触的设备都是这样的。。。。。。谢谢,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