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不理解

楼主(2011-06-14):
不知道这和直接用M701对M703置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楼主的图如下:
或者,可以试验一下,看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有区别吗啊?

网友C:
真的有区别

网友D:
这程序我能不能理解为 LDP M701 ALT M703?

网友E:
不一样,一个是取脉冲,和·ALDP不是一样的

网友F:
仿真就可以看出效果

网友G:
这程序就是 LDP M701 ALT M703

网友H:
相当于单按钮启停,用脉冲触发翻转,如直接用m703,无法达到效果。

网友I:
有区别!单按钮控制启动与停止!第一次按下按钮先启动再自锁,第二次按下按钮就直接断开自锁当做停止开关!

网友J:
实践出真知..............

利用从上向下扫描的特点,和西门子的RS电路组成的一键启停一样。

网友K(2011-09-13):
这样的话第一次触发M701可以作为M703,再次触发M701就可以复位M703

网友L:
说白了,就是一个按钮控制启动和停止呀!这程序就是 LDP M701 ALT M703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如下:
或者,可以试验一下,看两者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M:
……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其实,上面已有网友回答了;
建议你安装 编程软件+仿真软件,试验一下程序。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M:
……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其实,上面已有网友回答了;
建议你安装 编程软件+仿真软件,试验一下程序。

噢噢,其实我本来都想安装的。就是还没有下载。请问版主有吗?最好是三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M:
……
噢噢,其实我本来都想安装的。就是还没有下载。请问版主有吗?最好是三菱的
三菱GX Developer的,有是有,只是好久没理了,不知丢在哪里;呵呵,还有点旧。
这样吧,如果你没找到,再联系吧,可以在论坛后台发信息;不过,应当好找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M:
……
 噢噢,其实我本来都想安装的。就是还没有下载。请问版主有吗?最好是三菱的
三菱GX Developer的,有是有,只是好久没理了,不知丢在哪里;呵呵,还有点旧。
这样吧,如果你没找到,再联系吧,可以在论坛后台发信息;不过,应当好找的。

嗯嗯,谢谢你啊版主

网友N(2011-10-14):
这个上升沿要怎驱动?

网友O(2012-02-01):
真的有区别!

网友P:
实际运用这个程序肯定有它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