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PLC程序

楼主(2011-06-14):
我是一个PLC爱好者,非常想学这门技术,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大师能多多帮助我这个初学者。下面有一台公司生产的机械,要求PLC控制。控制要求如下:当限位开关X1和X2动作并且按下启动按钮SB1时电机M1动作,当限位开关X3动作时电机M1停止并且外部时间继电器KT1(5分钟)和PLC内部时间继电器KT2(2秒)同时开始记时,KT2时间到后电动机M2启动,当限位开关X4动作,电动机M2停止,同时M3启动(正转),当限位开关X5动作,电机M3停止,同时外部继电器KT3记时,当KT3时间到(2分),电机M3反转,此时会再次引起X2动作,当X2动作且KT1时间到后电机M2再次启动,此次又引起限位X1动作,X1动作后电动机M1重新启动......依次循环,当按下停止按钮时系统停止运行。KTI、KT3为JSS14S型时间继电器。我学的是三菱FX系列的,请大师帮我绘个程序图啊!!!!我 的邮箱是281215657@qq.com。先在这 里谢谢了!

网友A:
想当年我作为初学者的时候,我与现在的初学者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我努力的自己做作业,而现在的初学者努力的网络上找答案。

PLC是一门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只要在不断的编写并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水平的提升。

网友B:
如果是实际的设备,若不了解设备的用途,编出的程序可能也是不能实用的。

网友C:
这个程序主要是时间继电器的应用。其他也没什么呀。初学者要多自己编编,这个程序不难的。

网友D:
首先要了解你的机器是干什么的,然后你的动作逻辑再理一下(你上面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然后画图,然后编写程序。PLC是要自己动手的。不是靠别人就能完成的。

楼主:
这就是所谓的大师啊
我只是一个初学爱好者,我公司有这方面技术员,我向他请教时,他说:“学这个没前途的”。言下之意大家应该明白啊。我是从零开始自学的,刚开始学部久,我觉得最好是能多看些实际中的程序,加上理论慢慢琢磨。好不容易找个论坛上来请教请教,又被数落一通,这就是所谓的大师啊。一个程序你们几分钟就搞定了,但对于我来说可是长久的受益无穷。即使你们发一篇数落我的文章也要个把分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一个初学爱好者……
哈哈,这样啊,那你的目的不是求程序,而是学编程序。
真想学的话,不会在于他人的“数落”;不管人家怎么说,都能从中受益才好。

先试画一个流程图吧,再理出输入输出,设想使用某规格PLC。
然后找指令去实现。

可以先试简单的功能,或者某个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一个初学爱好者,我公司有这方面技术员,我向他请教时,他说:“学这个没前途的”。言下之意大家应该明白啊。我是从零开始自学的,刚开始学部久,我觉得最好是能多看些实际中的程序,加上理论慢慢琢磨。好不容易找个论坛上来请教请教,又被数落一通,这就是所谓的大师啊。一个程序你们几分钟就搞定了,但对于我来说可是长久的受益无穷。即使你们发一篇数落我的文章也要个把分钟吧

学这个没有钱途的,这个我很赞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一个初学爱好者,我公司有这方面技术员,我向他请教时,他说:“学这个没前途的”。言下之意大家应该明白啊。我是从零开始自学的,刚开始学部久,我觉得最好是能多看些实际中的程序,加上理论慢慢琢磨。好不容易找个论坛上来请教请教,又被数落一通,这就是所谓的大师啊。一个程序你们几分钟就搞定了,但对于我来说可是长久的受益无穷。即使你们发一篇数落我的文章也要个把分钟吧

学这个没有钱途的,这个我很赞同。
学这个没有钱途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网友F:
先学基础,装个软件自己编编试试,然后用模拟软件实验,不行再来问大家,我试着做了用了几分钟吧,不难的

网友D:
走自己的路。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按照自己的思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