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U]
图片里的行车是3吨的,电源线刚换了,用红笔标示出来的地方是冒火花的地方(角铁与挂橡套线的铁丝出现火花)。左右;前后,都没事,就是铁钩上下的时候偶尔出现火花。并不是行车移动就出现火花。用数字电笔试了(控制线是7芯的,有钢丝绳,我上端绑在控制盒里了,下端固定在控制开关,如果真带点,我用电笔测量钢丝绳就可以,因为钢丝绳连在了行车上),电压有110v 。我怀疑是数字电笔在蒙人。我用手接触钢丝绳,铁钩上下好几次,也出现火花。但是没有感到有触电现象。
1:为什么会有火花,而不电人?
2:行车能不能接地线(我听别人说行车不能接地线,会跳闸。我没接)
3:
如何让行车在运动时不出现火花(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查一下线试试

网友B:
谁说不能接的  我做就接了  而且没有跳闸

网友C:
电缆的问题?

网友D:
电缆的绝缘层破了,要不然肯定不会打火花的。

网友E:
应该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F:
铁角与铁丝之间产生电势差,当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产生火花(短路)。检查漏电点,加之解决。

网友G:
换安全滑线吧,比较省事

网友H:
金属外壳必须接地,跳闸是因为断路器选择不正确或者设备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安全滑线吧,比较省事
安全滑线刚换了。行车的主电源也刚换了。没换的就剩下到电机的线了,外皮没破损,也没老化破裂。用手使劲撕电机的线,绝缘没有断裂现象,橡套线的滑石粉还有。

网友I:
会不会是静电产生的。。。

网友J:
如果你厂主变变出的是三相四线(我指的是三相+地,没有零线)的话,行车不能接地。
新电缆上去有没有用摇表摇相间绝缘和对地绝缘,有可能电缆本身质量有问题。

网友K:
整个行车没接地,必须接地,依情况看是电感应

网友L:
我看应该是电缆的问题,你们的吊车角铁和铁线应该是在一个铁架上的.不应该静电存在打火情况.如果打火只能说是电缆的问题,如果控制线是380v,那么有可能是控制线的问题,就那么一点地方应该不难找到.

网友M:
同意4楼的说法,电缆表皮有破损……查查电缆保护层……

网友N:
这个问题碰到过,也是角铁与钢丝绳冒火花,后来查出是连接电机的电缆破了碰外壳。楼主可以照次思路查查看

网友O:
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电缆

网友P:
电缆老化了

网友Q:
检查一下线路,接地要做好,行车是经常坏的设备

网友R:
就是电缆的问题,哪里有破皮了,我也碰到过,仔细检查。当心触电。

网友S:
主钩电机电缆磨破了。

网友T:
出火花是什么地方?电缆还是角铁与其它东西相碰没看清楚

网友U:
行车一定必须接地。

网友V:
我遇到过类似的事,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因,让行车制造厂家来人查,他们说是感应电
行车安装在钢结构车间内部的立柱上,立柱是接地的。吊钩碰到设备外壳或车间立柱就会打火,每次碰都会有火花。如果是感应电的话是不会一直有火花的。用摇表检测电机、电缆、滑触线都正常(控制部分是36V)
拿了一根铁棍一端接行车轨道上的轮子,一端去碰触轨道,竟然也有火花,还火花不断,不电人,但很吓人!

网友W:
应该是有点被击穿啦!好好查下!

网友X:
查不出就换一种思路:我也碰到过一次行车带电,结果是行车根本就没毛病,是一盏临时照明灯线挂在上面,结果磨破了

网友Y:
这个部位最容易出问题的了

网友Z:
电缆绝缘有问题了

网友AA:
我也遇到过 就是控制电220V与手柄上的钢丝打火

网友AB:
电缆的问题!

网友AC:
你标的地方你检查了吗,我觉的应该是电缆绝缘破皮了。

网友AD:
控制器里的地线直接接在行车上面了,行车大车行走时接地不良就出现以上现象

楼主:
我标的地方已经检查,滑线也是刚换的。

网友AE:
行车不接地你们厂怎么过的年检?

网友AF:
打火位置的电缆破了!
因此不定期的与悬挂铁件相碰产生火花,马上更换该电缆

网友AG:
有可能是静电;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漏电;

网友AH:
引用 网友V:
我遇到过类似的事,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因,让行车制造厂家来人查,他们说是感应电
行车安装在钢结构车间内部的立柱上,立柱是接地的。吊钩碰到设备外壳或车间立柱就会打火,每次碰都会有火花。如果是感应电的话是不会一直有火花的。用摇表检测电机、电缆、滑触线都正常(控制部分是36V)
拿了一根铁棍一端接行车轨道上的轮子,一端去碰触轨道,竟然也有火花,还火花不断,不电人,但很吓人!

类似的事件碰到过三次。厂里是钢构架厂房,一次是配电柜外壳和行车轨道支架之间有铜杆搭接了,铜杆和钢构架之间打火很厉害,配电柜和钢构架之间存在电位差。还有两次是电焊机在使用中搭铁线直接连在钢构架上,这样吊钩和其他设备支间存在了电位差。火花不是太大,但是人体明显有麻麻感觉。楼主应该考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