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ABBACS800变频器提示冷却风机寿命已到,但该风机是去年更换的新风机。请问如何更改风机使用时间。

网友A:
既然是提示,可以不予理睬吧,其实这个功能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提示,可以不予理睬吧,其实这个功能没什么用。
问题是现在影响正常使用了,会停机啊

网友A:
哦?ABB的ACS800变频器在n年以前使用过,现在早忘了,还有这个功能?那就给ABB的技术热线咨询下吧。

网友B:
看一下它的说明书,上面应该有一项清除故障代码,或者是设定维护时间的设置,正确设置即可

网友C:
这是风机累计运行时间已到保护时限,即使更换风机后,故障还会报,因为新风机没有反馈信息给变频,所以一定要复位掉风机运行时间,我只能告诉你要到隐含参数中复位。问ABB售后,看给不给你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风机累计运行时间已到保护时限,即使更换风机后,故障还会报,因为新风机没有反馈信息给变频,所以一定要复位掉风机运行时间,我只能告诉你要到隐含参数中复位。问ABB售后,看给不给你密码。
貌似不会给我密码哦

网友D:
这个东西是否有象PLC类似的电池,如有的话能否拔掉让其"失忆",记住设置参数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是否有象PLC类似的电池,如有的话能否拔掉让其"失忆",记住设置参数备分
木有电池啊。

网友A:
只能找售后技术支持了。ABB的这个报警有点多余了。貌似人性化的设计,其实反倒蹩脚。

网友E:
关键问题你熟悉使用手册吗
1、调出原来的控制参数复位到出厂值就重新开始了。把控制参数再写进去。
2、针对故障现象复位风扇运行时间继电器。

网友A:
^_^,看来楼上比较熟悉这个问题的处理。

网友F(2011-08-10):
变频器有个隐含的参数,到里面把相关参数复位就OK了,至于怎么进入,你打电话到ABB吧,他们帮你解决,但是肯定不会告诉你的

网友G:
修了多台ABB,400,510,800,这么烂的变频器,国人依然那么热爱实在匪夷所思。   若我是用户,1是西门子,2是ABB瞧都不会去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修了多台ABB,400,510,800,这么烂的变频器,国人依然那么热爱实在匪夷所思。   若我是用户,1是西门子,2是ABB瞧都不会去瞧。
好像是那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