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把2003 sp2系统的disk.sys文件拷贝出来,然后再xp系统下替换或pe下替换。
xp下替换需要把system32\dllcache里面的disk.sys重命名,xp找不到就好。如果没有这个文件那就不用理。
xp还有个地方windows\Driver Cache大家可以把这里清空,或者把drivers.cab文件改名。把2003的disk.sys拷贝到dllcache和driver cache里面
删除xp的system32\drivers里面的disk.sys 好了 现在系统就能识别gpt的硬盘或优盘了。
不需要用到第三方软件。也不存在不稳定。
---------------------------------------
附:Windows 2003 sp2系统的图disk.rar文件
----------------------------------------
附GPT 介绍(源:百度百科)
GPT是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 Partition Table Formatr的简称,即GUIDwva分区表。
一种由基于 Itanium 计算机中的可扩展固件接口 (EFI) 使用的磁盘分区架构。与主启动记录 (MBR) 分区方法相比,GPT 具有更多的优点,因为它允许每个磁盘有多达 128 个分区,支持高达 18 千兆兆字节的卷大小,允许将主磁盘分区表和备份磁盘分区表用于冗余,还支持唯一的磁盘和分区 ID (GUID)。
与支持最大卷为 2 TB (terabytes) 并且每个磁盘最多有 4 个主分区(或 3 个主分区,1 个扩展分区和无限制的逻辑驱动器)的主启动记录 (MBR) 磁盘分区的样式相比,GUID 分区表 (GPT) 磁盘分区样式支持最大卷为 18 EB (exabytes) 并且每磁盘最多有 128 个分区。与 MBR 分区的磁盘不同,至关重要的平台操作数据位于分区,而不是位于非分区或隐藏扇区。另外,GPT 分区磁盘有多余的主要及备份分区表来提高分区数据结构的完整性。
在“磁盘管理”中的磁盘属性对话框中的“卷”选项卡上,具有 GPT 分区样式的磁盘显示为 GUID 分区表 (GPT) 磁盘,而具有 MBR 分区样式的磁盘显示为主启动记录 (MBR) 磁盘。如果发生下列意外事件,可以在 GPT 磁盘上执行 MBR 磁盘支持的操作:
在运行带有 Service Pack 1 (SP1) 的 Windows Server 2003 的基于 x86 的计算机和基于 x64 的计算机上,操作系统必须驻留在 MBR 磁盘上。其他的硬盘可以是 MBR 或 GPT。
在基于 Itanium 的计算机上,操作系统加载程序和启动分区必须驻留在 GPT 磁盘上。其他的硬盘可以是 MBR 或 GPT。
不能将 GPT 移至运行 Windows NT 4.0、Windows 2000、Windows XP 或 Windows Server 2003 的基于 x86 的计算机上。不过,可以将 GPT 磁盘从运行带有 SP1 的 Windows Server 2003 的基于 x86 的计算机或基于 x64 的计算机移至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3 或 Windows XP 的基于 Itanium 的计算机上,反之亦然。
不能使用基于 Itanium 的 Windows 版本,将 GPT 磁盘从基于 Itanium 的计算机移至运行带有 SP1 的 Windows Server 2003 的基于 x86 的计算机或基于 x64 的计算机,然后启动该操作系统。在非基于 Itanium 的计算机上使用的 GPT 磁盘必须仅用于数据存储。
在单个动态磁盘组中既可以有 MBR,也可以有 GPT 磁盘。也使用将基本 GPT 和 MBR 磁盘的混合,但它们不是磁盘组的一部分。可以同时使用 MBR 和 GPT 磁盘来创建镜像卷、带区卷、跨区卷和 RAID-5 卷,但是 MBR 的柱面对齐的限制可能会使得创建镜像卷有困难。通常可以将 MBR 的磁盘镜像到 GPT 磁盘上,从而避免柱面对齐的问题。
可以将 MBR 磁盘转换为 GPT 磁盘,并且只有在磁盘为空的情况下,才可以将 GPT 磁盘转换为 MBR 磁盘。
不支持 EFI 系统分区的镜像。必须使用 bootcfg 命令克隆 EFI 系统分区。
不能在可移动媒体,或者在与群集服务使用的共享 SCSI 或 Fibre Channel 总线连接的群集磁盘上使用 GPT 分区样式。
可以使用 DiskPart.exe 命令行实用程序或 EFI 固件实用程序 Diskpart.efi 在基本 GPT 磁盘上创建分区。
取消GPT保护分区
确保自己硬盘中没有数据!
1. 打开开始菜单-〉运行,输入 diskpart ;
2. 输入 list disk ,列出当前所安装的磁盘;
3. 输入 select disk n (其中的 n 指的是磁盘的磁盘编号,就是需要转换的磁盘的编号);
4. 输入 clean all ,将指定的磁盘上所有扇区都设置为零(这样会完全删除磁盘上的所有数据),这一步需要一段时间;
5. 重新进入“计算机管理”的“磁盘管理”,这时系统会发现一个新磁盘,要求初始化,初始化导入这个磁盘,在“磁盘管理”里面可以设定当前磁盘为动态的还是静态的,然后新建分区,格式化为想要的格式就好了。格式化GPT保护分区
1.打开开始菜单→运行、输入diskpart
2.输入list disk,列出当前所安装的磁盘。
3.输入 select disk n (其中的 n 指的是磁盘的磁盘编号,就是需要转换的磁盘的编号);
4. 输入 clean all ,将指定的磁盘上所有扇区都设置为零(这样会完全删除磁盘上的所有数据),这一步需要一段时间(根据硬盘大小时间成正比,漫长啊!!);
5. 重新进入“计算机管理”的“磁盘管理”,这时系统会发现一个新磁盘,要求初始化,初始化导入这个磁盘,在“磁盘管理”里面可以设定当前磁盘为动态的还是静态的,然后新建分区,格式化为想要的格式就好了。
其实不难看出,即使电脑系统发展到了win7时代,但某些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DOS命令来解决,这些才是系统灵魂深处的东西。以上小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猛见你发贴,不得不来支持一下啊。

网友B(2011-12-12):
试试ext4,linux下的文件格式也不错的。但是xp不支持。

网友C(2014-06-12):
好啊啊。支持下

网友D(2014-07-13):
GPT格式我还没用过
哪里用的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超过xx TB 就得用GPT了,Win 7之后支持UEFI快速启动得把硬盘转为GPT